请教OP37EP的问题~~~

楼主(2007-05-30):
OP37EP接成同相放大,放大11倍
2.25M的毫伏级(20mv)正弦信号,为什么用multisim8.0仿真时,会失真呢,没有放大11倍,相位也有点问题~~~AD公司OP37的GBW是63M,  2.25*11小于63M,为什么不行呢???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5555555555555~~~~~~~~~~

顶啦,没人指点下么?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我查看了一下OP37的开环电压增益的幅频特性波特图和相頻特性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外部F=1/11即:20lg1/11大约为-20DB的情况下,红线表示的是1/F=21DB
我们可以看到在反馈系数位1/11下,系统是稳定的,相位裕度大约为32度
幅度裕度大约为15DB

所以系统稳定,不会自激!!

但是看一下在2.25M的频率下,OP37的开环电压增益已经从50DB下降为大约20DB,也就是说从317倍下降到10倍了!!!
这样的情况下面整个闭环系统的放大系数就不能约等于1/F=11了,应为在该频率下面运放的开环放大系数与1/11的乘积已经不是远远大于1了,所以会产生所谓的失真!!!
还有此时的相位移动比较大了,所以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放大倍数应该是严格按照 A/(1+AF)来计算了~~~~~~

谢谢 !!!

这是我的一点浅见,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改一下

“应为在该频率下面运放的开环放大系数已经不是远远大于11了”

改为因为AF已经不是远远大于1了

网友A:
我们还可以知道

1、OP37是不能作为电压跟随器的,为什么??
当作为电压跟随器的时候F=1 1/F=1 20LgF=0;
即电压跟随的时候反馈网络为0DB,如图上的红色直线,可以看到当移相为180读的时候20LgA*F=10DB,所以系统会自激!

我们再来看那根蓝色的线,当20Lg1/F=5DB的时候,系统20LgAF=0db,相移为180,属于临界反馈系数,只要反馈系数小于临界反馈系数的时候,系统就不会自激了

一般在工程上面要求有45度的相位裕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绿线的相位裕度为45,只要F小于绿线表示的反馈系数,也就满足了工程上的要求~~~~~

谢谢,请大家指教~~~

楼主:
谢谢Analog921的解释

我是初学者,慢慢仔细研究你的解释...
学习啊

楼主:
~~~

那也就是说OP37放大2.5M的信号是不行的...
那有什么其它精密运放可以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