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下面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2007-05-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放大倍数随频率变化

极低频率为1,极高频率也为1,中段最大放大倍数需要计算,估算是不到200。

楼主:
这是个气体传感器应用的一路前置放大器

请教楼上的大哥,怎么估算倍数   我肯定在200之内

网友A:
回楼主

C2和C3C4容量相差500倍,R3和R4电阻相差200倍多一些,所以在放大倍数最大时,电容的容抗均不能忽略。由此估计该电路放大不到200倍。准确计算需要解方程,而且是复数计算,懒得算了。
像这样的问题,仿真一下最快最省事,幅频相频曲线立刻出来,很直观。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