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 关于运放的 sr(转换率)

楼主(2007-05-31):
比如 lm324的sr 为 0.3v/us,请问这是什么概念?影响是什么?
举个例子,比如它对 30khz的信号放大10倍,sr会有什么影响?怎算呢

网友A:
slew rate 为0.3V/us

意思就是无论运放的输入信号多大,每us输出端最大只能变化0.3V。
30kHz信号频率比较高,输出幅度比较小(例如峰峰值1V)时,输出是失真比较小的正弦波,而输出幅度比较大时(例如峰峰值20V)输出明显失真,成为近似三角波,幅度也比根据放大倍数计算出的幅度小。

网友B:
sr--ampl,f

输入信号频率大,要求SR大;
输入信号幅度大,要求SR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