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7-06-05):
这是一个0-5V到0-20mA的电路,我分析不出来。。
虽然知道后边是一个恒流源产生,前边是个单电源运放。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路行不通

楼主:
LS这个电路是一个论坛推荐的学习电路

网友B:
一点点分析

   我也是菜鸟,用虚短和虚断一点点分析,求出三极管发射级电流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但电阻值需要改变。

原图输出是4~20mA。
量程电阻调到62.5欧姆,零点调整电阻调到运放正输入端电压19.79V,可以实现0~5V转换成4~20mA。
但根据图中的电阻值,调不到这样高的电压。需要把上面的那个100K电阻改成30K以下才行。

网友D:
“这个电路是一个论坛推荐的学习电路”

推荐者就糊涂。
741不能单电源工作。共模输入范围不能到零,也不能到电源正端。

楼主:
有些明白了,,,这是个单电源。。。可以调节正向输入端的偏置,使输出端电压到19.79V,然后可以调节后边的阻,使电流输出为4mA.可以,谢谢楼上的。。

网友C:
关于741用于单电源电路

741不是所谓的“单电源运放”,但并不是不可以单电源工作,关键看输入输出电压的范围。只要输入输出电压在工作中不摆动到接近电源高端(24V)和电源低端(0V),就可以用单电源。
所谓输入共模电压,指的是运放芯片两个输入端上的电压,而不是输入的0~5V电压。在这个电路中,运放芯片的输入端电压始终是19.79V,不存在接近0V或接近24V的问题。
至于输出电压,可能会有点问题。输出最高电压的情况,出现在输出4mA电流的时候。此时,取样电阻上的压降是62.5*0.004=0.25V,Q1的E-B压降0.7V,假定Q1的β值100,则10K电阻上的压降是10K*0.004/100=0.4V,三者加起来是1.35V。这就是说,741的最高输出电压距离电源24V只有1.35V。输出这样高的电压,对于741来说,可能有些勉强。如果试验结果确实不行,只要在10K电阻上再串连一个或两个二极管,使741的输出电压再降低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丁卫:

“采样电阻对地的压降”,不懂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说采样电阻下端、即30K电阻右端的对地电压,那很简单,就是24-0.25=23.75V。

“反馈电阻的电流怎么流动”?30K和150K电阻上的电流都是从右向左流入地。在150K电阻上的压降必定等于19.79V,满足“虚短”的要求。

输出20mA时,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是62.5*0.02=1.25V,24-1.25=22.75V,这个电压与输入的+5V电压一起,在741的负输入脚上产生的电压仍然是19.79V。

网友E:
to tuwen:

请问一般怎么确定反馈电阻电流的流向啊,
好多书上的反馈电流的流向都是直接说,
但我不知道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F:
看不太懂

网友G:
请教

  请问滑动变阻器旁边的一串符号是什么意思啊【R】/50K/%50

网友H:
所有的计算都假定24V是精确的

实际电路中24V电源又是怎样的呢?
其他都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