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高手看看行不行

楼主(2007-06-05):
(无正文)

楼主:
谁能分析下

网友A:
两点意见

1,既然OP07用的是正负电源,3脚直接接地就可以了,没必要用R21设置偏压。
2,信号经D2整流后已成直流,而C18隔断了通往U10输入端的通路,使得U10不起作用。这部分的设计意图不明。如果是为了进一步放大整流后的直流信号,应该将C18短接,断开R3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

是这样的U10搭的是滤波电路,中心频率为40KHZ
OP07单位增益带宽为0.6MHZ,我要放大100倍,频率最大不能超过6KHZ了,所以采用带宽高的运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