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是做ad采集的,推荐一个低成本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07-06-06):
推荐一个低成本高可靠性差分放大电路,现在动不动就是AD的3运放集成芯片

东西不错价格太高,一般系统承受不起,能满足一般采集系统16位就行了,

单电源供电,多谢

网友A:
lm324 --4 集成运放

网友A:
3路做差分,1路AD

3路做差分,1路做计数器(AD转换).不过精度取决于其它因素。偶做到4048+/-1.加上过采样的话,16位可以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