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做了一个高压脉冲电源,555产生的脉冲经变压器升压.然后用这个电源进行电晕放电,变压器是定做的(别人做的),能升3KV左右,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时把手放在变压器上,输出信号就用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啊?手能有什么影响啊?试了一下把绝缘的东西放上不会有反应,请大侠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也许是手跟线包之间的电容比较大. 而功率又比较小,负载就

楼主:
怎么解决啊?

现在是10个里面有3个这样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是没头绪,能不能在后面电路里给滤除掉这种影响啊,不然信号就没法用了.请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不可能“滤除”

既然并不是每一个都发生这种现象,就应该分析有这种现象和没有这种现象的变压器有何不同。而且应该把做变压器的人找来一起分析。或者设法避免人体放到变压器附近。
555输出直接升3kV,这个功率也太小了一些。本来这样的变压器效率就不可能很高,稍有负载输出电压就要下降了。

网友C:
把输入的两端,调换一下试试

或把输出的两端,调换一下再试试.

楼主:
困惑中

555输出经开关管加到变压器上的.看了些有关变压器的资料,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原副线圈的匝数比和输入脉冲的占空比有关,所以我想不管是把手还是其它的导体放在它上面时,它的电压不应该有变化才对啊,现在是把手或能电导线放在变压器上,做放电实验可以看出采的信号电压变了,这是不是就说明输出电压值发生了变化啊?不解,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呢?请多多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