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07):
各位高手,请问信号源上的Vpp是代表什么意思?是否是输出信号的峰峰值?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般是指信号的峰峰值

楼主:
o

谢谢了~锋锋值的方波信号是正负的吗?基准线在中间?

网友C:
峰峰值就是最大和最小的差值。

楼主:
哦了

谢了,明白很多了~

网友D:
继续

Q197:Vpp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3134.html

网友D:
没规定在中间,此锋与彼锋可以是不相同的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o

谢谢了~锋锋值的方波信号是正负的吗?基准线在中间?

网友E:
peak-peak,峰峰,两个山峰。。想想。。

网友F:
哈哈...可不是两个峰...是一个峰,一个谷....

网友E:
一个顶峰、一个底峰,中国汉字就是含义深刻啊,哈哈

网友G:
正确理解峰谷值Vp-p

00是对的。

网友:
PEAK--PEAK

峰峰值,正峰到负峰值~~~

网友H:
PEAK在英文中应该有最尖锐的那一点的意思

楼主:
明白很多了

谢谢高手们~

网友I(2012-02-27):
差分信号里,也叫摆幅

网友J:
貌似说完了。。

网友K:
这个用过示波器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叫 疯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