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令人困惑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网友A:
地只是参考点嘛

   地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点,没必要接大地,负电源也容易来,你把正电源反过来接不就是负电源了

网友B:
当初确实有人建议

飞机上应该带一盆花,通讯设备的“地线”插到花盆里。
不是笑话,是非常认真地提出来的。

楼主:
楼上的有意思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接地点作为参考点可以接到电源A的负极,那么所有接地点电位可以看作0V,电源A的正极的电压就是正的了,如果还有负电源B,那么再把B的正极接到0电位点,电路中需要接负电源的接点再接到B的负极,这样就有了负电压了。

网友B:
楼上理解对

这句有点问题:“那么所有接地点电位可以看作0V”
不是“可以看作”,而是我们“约定”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