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振荡电路。。。

楼主(2007-06-12):
我有一个非线性电感需要一个200KHz,40-50mA的电流来驱动,方波和正弦波都可以,我原来的实现方法是用74HC04构成方波振荡器产生方波输出来驱动线圈,但是现在我想用这个电感构成一个LC振荡器,让电感本身就为振荡电路的一部分以减小功耗,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振荡,为什么我用Pspice仿真没一点反应啊。
希望哪位大哥能给我点意见,用什么振荡电路比较好

网友A:
楼主想用振荡电路减小功耗

这个功耗本来也不大,所以未必能减小多少,反而是电路复杂了。

这个图不能振荡。
楼主本意可能是要接成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但这样的电路集电极必须是交流地电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谢谢楼上的回答,因为特殊需要,所以功耗能减一点是一点,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西勒振荡电路,这一方面我不懂,还请那位大哥帮帮忙给一个能实现的振荡电路

网友A:
既然原来你用74HC04

现在还用这个芯片好了,用74HC04构成振荡器很方便。为什么要改用分立三极管?西勒振荡电路本来就不容易起振。

楼主:
呵呵

其实还是有一些其它的原因不能再用那种方法了,所以得自己用分立元件来搭了。

好像看到有一个克拉泼电路,不知道是否容易起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