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桥取样放大电路如何?(图)

楼主(2007-06-13):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出错误。不过这个电路精度不高

楼主:
我的

我的要求精度很低。
另外这个电路精度不高主要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这个电路精度不高主要是什么引起的呢?

LM324是普通运放,失调电压比较大,失调的温度系数也比较大。
要精度高,应该用精密运放。

楼主:
实际中

实际中用TLC2254。那个运放比324好些,也比较便宜。

楼主:
热敏电阻测温范围

热敏电阻的测温范围是多大啊?
这个电路在零下1摄氏度后的输出波形就变的不好了?波形变的很乱。温度升高些波形就可以了。
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