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0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6-13):
surface mount glass passivated rectifier(4006)

楼主:
整流(怎么理解?)请大虾指点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楼主:
要沉了,顶住先!

     看DATASHEET不得其所,路过的指点一下,谢一个先!

网友A:
不是没人帮你,只是你的图太“局部”了点

网友B:
是的,①②③这三个口,都接什么?

7808是什么意思?

③不一定是输出吧?

你后面提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这些一点用也不没有用。

网友C:
仍然看不出个所以然,猜测一下:

该电路好像是载波电路。+8V用来给某些部分(接收部分?)供电。当+12V有电时,+8V是由+12V经7808稳压产生的。当+12V没有电时,+8V可以由外线经D10R16再经7808产生。

不过该电路有些地方仍看不懂:
D4的3脚直流电位为零,所以U1有输出时D4左边二极管一定会产生整流作用,以R3为整流负载。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U1的输出经L5和C53接+8V,不明白,而且这里有直流通路。U1不知道是什么器件,通常器件的输出端是不能这样接到某个电源上的。

网友D:
不明白

前面的RF电路没有问题。怀疑D10是否反方向,有时候为了简化电源,串联一个二极管是可以的。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_^.
这样说是原因的,L23与L5的功能一样,扼流圈。一定不是取RF信号形成反馈。电路通过L23给后面的OUT后续电路供电。

LS,D4的直流电位为4V,普通二极管这样接,没有看到过;U1的供电也是常规的。

楼主:
发个功能图供大家研究.

楼主:
下边就是12V DC输入,8V给U1(放大15dB)

   XFZ有两个问题请教:
   D4直流电位4v.(个人觉得D4在这里作用是个嵌位作用,)
   D10不该会接反吧(,老外已有成熟的产品了,下午拿表测测样品看)

网友D:
我也没有看明白你的电路意图

放大器这块是非常明了的。
D4的直流电位由两个电阻确定,同意你的箝位(削峰)的观点。不过RF线性放大经常不这样做,它会带来非线性分量。

D10最好还是测试一下。大家的都是猜测,答案在你手上。

你发的新图,又让我郁闷了:前馈还是反馈?两个频率范围不一样,还是两个支路没有关系?

网友D:
这样的话,问题就差不多了

你这个上/下行电路的滤波器要求可比较高!

楼主:
呵呵~LS的错了.这是人家老外的东东.俺们只是加工.

 我用PSPICE仿真过,效果不是很好.不知道还有什么好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