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恶劣环境下录音降噪IC或方案

楼主(2007-06-13):
目前在开发一款录音产品,使用环境会比较恶劣,如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车内录音,会有很大的背景噪音。那位了解这方面的IC或方案,请告知。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话筒要好

可以使用好点的话筒,最好是指向性的话筒,直接对着目标录音,背景声音会小点,然后电路上设计时,加带通滤波器。因为人声音的频率主要是中频,可以用滤波器把低频的比如汽车轰轰声滤除,高频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滤除。另外电路要加AGC控制,这样录制出来的声音比较平稳,细微的声音也可以录上。

网友B(2014-05-10):
双麦克风硬件降噪,ad后再各种数字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