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问题。

楼主(2007-06-13):
这是一个Clapp振荡电路,我用Pspice仿真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取值有问题。

网友A:
振荡与否不一定能用仿真软件仿真出来

振荡与否不一定能用仿真软件仿真出来,要用实际电路做实验。
另外,这个电路中C5=1uF,远大于C3、C4,不能算克拉泼振荡器,只能算普通的电容三点振荡器。
12V电源上最好并联一个电容。

楼主:
哦,没错,C5确实太大了,那我去做做实验看看

哦,没错,C5确实太大了,那我去做做实验看看

网友B:
假如降低C5达到合适值

那这么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C:
楼上是搭顺车,顺便问问?

重开一帖吧。

楼主:
我去试验了一下,结果如下:

这是不是表示失真严重啊

楼主:
哦,忘了标出1,2两个点了

电路图在这里

网友C:
波形大体正常

减小C5,L1两端波形会好一些。

楼主:
那个正弦正常吗?

下半周还好,但是上半周明显有一个尖峰。

C5不是隔直用的吗,大一点不是更好

网友C:
这样的振荡器,波形不可能很好看

因为这类电路都是靠管子工作到非线性区(在非线性区管子增益降低)来满足反馈的幅度条件的,既然工作到了非线性区域,波形肯定好不了。
LC回路与反馈放大器联系(耦合)越弱,LC回路上波形越好。注意是LC回路上的波形,不是管子某电极上波形。放大器环路增益越低(当然必须保证起振),LC上波形越好。

楼主:
哈哈,我找到原因了。

由于我手头上没有一般的放大三极管,我就用了一个开关三极管,虽然开关三极管也有放大作用,但当Ube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其C-E两端电阻很小,Uce几乎为零,所以电压就全部加到R4两端了,从而基极电位也有个跳变了。
解决方法就是在集电极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maychang谢谢你,你说得很对,确实不能测基极那点的电位,因为那里还有直流成分。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想这个电路其实是用来驱动电感线圈的,需要30-40mA的电流,但现在我测了一下只有5mA左右,远没有达到要求,有没有办法提高谐振回路的能量?

网友C:
回楼主

“Ube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其C-E两端电阻很小,Uce几乎为零”
这就是我说的“工作到非线性区”。

“解决方法就是在集电极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这样做,就是我说的“放大器环路增益越低(当然必须保证起振),LC上波形越好”。串联电阻后显然环路增益降低了。

楼主:
呵呵,对的,我现在理解对这两句话的意思了,基础不好,

谢谢你了。

请问有没有办法提高谐振回路的能量,其实就是提高流过电感的电流

网友D:
这是个有挑战性的内容

要想得到大谐振电流,Q值一般不是问题,Q<10也能起振。

要考虑的是,
1。Ureso=Ireso x XL, Ureso(谐振电压)不可能高过电源电压,这就要减小XL,以保证在同样的Ureso下得到大Ireso。

2。如何在相同Ureso、相同频率、相同电感下得到高Ireso?
有办法。估计有人能想到。

作为趣味题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