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时遇到一些很奇特的元件,该怎么办?

楼主(2007-06-14):
特别时是老外的产品,有些元件封装类别都不清楚,该怎样去采购?

网友A:
俺BS抄板

网友B:
打电话问老外啊!!

就是国际长途有点贵。

网友C:
我通常的做法:

买一大批他们的产品,取出电路板,然后拆器件,然后焊在自己的板子上
不过最后成本好像有点高
^_^

网友D:
增长GDP的好办法.....

网友B:
原来是ET啊!

米国电影里那个ET能把一电话座机改装成星际通信工具,这抄板抄的太牛了!
值得学习!

网友E:
汗一个!

目前我也在干抄板这受人BS的活!

网友F:
暴力

奶奶的 ,砸了换新的。谢谢

网友G:
我也抄

刚开始做,没经验,研究别人的板子,长点见识

网友H:
请教抄板中帖片元件的电感、电容怎么识别参数

网友I:
个人见解:

强烈谴责那些抄袭的家伙....
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