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值—电流问题

楼主(2007-06-14):
系统用317稳出33V电压,供电给运放、三极管,DA输出电压n V,通过运放3倍放大,三极管驱动输出3n V,3n V电压加在光电器件上,测试器件的电流值。
在33V输出端的电解电容值大小关系很大,实践是:220UF/50V电流值不稳定,换成10UF/50V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请各位师父帮忙分析一下?先谢了!

声明:感谢maychang、seawind对我的帮助

网友A:
猜测

是不是220uF太大, 充放电时间过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