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得LM324的差分输入端的压差与输出相等,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06-14):
由LM324构成的一个简单的差分输入运放电路,把Vin+和Vin-短接在一起,即差分输入电压为0时,测得的运放同相和反相输入端之间存在一定的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增大,并且输出端的电压和这个电压值相等。
换成其它的运放芯片,如rail-to-rail的,就没有这个电压了。
电路的差分输入不为零时,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LM324对输入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么?
我想了好多天,也想不出为什么??

楼主:
go on

是因为我没有附图吗?
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和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就是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有压差。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零吗?

网友A:
“由LM324构成的一个简单的差分输入运放电路,把Vin+和Vin-短接在一起,即差分输入电压为0时,测得的运放同相和反相输入端之间存在一定的电压”
短接在一起,还有电压?你的“Vin+和Vin-”和“运放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大概不是说的一回事。
如果不是一回事,把图贴出来,否则没法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sorry

的确不是一回事,
同相反相输入端是指芯片本身的两个输入引脚,
Vin+和Vin-指的是平时运放电路里经常标明的Ui+和Ui-
把Ui+和Ui-短接,而输入引脚处有压差。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很抱歉我没有现成的图,是我自己搭的电路。

网友A:
没有现成的图,画一个吧

网友B:
共模抑制不够?

共模抑制不够?
应该不是。
直流偏置?但输出怎么能和共模电压一样呢?没有道理。
是不是后面的电路影响了?或者你的电路降低了运方的性能。

网友C:
没图不好分析。画图上来吧

楼主:
过了好久,附个图!

就是把Ui+和Ui-短接,LM324的同反相输入端存在压差,并且Uo=(U+)-(U-) Ui+=Ui-越大,输出电压越大。换成任何rail to rail的运放,就完全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说明

就是一个放大电路,输出应该是差分输入的1/20
当把两个电压输入端短接时,就出现上述问题,
不知道rail to rail的运放还有什么和普通运放不一样的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D:
你所换用的轨到轨的运放也是用单电源吗?

虽然我不能解释你的现象,不过我想应该跟单电源有关。
做个记号等高手来拍板吧。。。

网友E:
把地换为1/2Vcc,或使用+-VCC,或换运放

单电源和双电源区别在于参考基准电压。前者1/2Vcc,相当于双电源地。后者就是地,相当于单电源1/2VCC。这样可以保证运放输出在一个最有效的范围内。

从这点出发,也可以看出单电源为什么使用rail-to-tail

楼主:
都是单电源

都是单电源的:因为两种运放管脚是对应一样的,所以直接换上了。
把地换成1/2Vcc,那不就没有地了吗?

楼主:
执着一下下

电路很简单
你们可以搭搭试试看看啊!

网友F:
好象是该给一个偏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