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07-06-14):
我现在做个DC--DC 24V转12V的电源提供给功放电路但输出有噪音,我检查了电路没什么问题,但我电路中用个快恢复二极管,我用的是1000V/7A会不会是二极管产生噪音的,请各位大峡指点一下.

楼主:
会不会

会不会是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太大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有噪音?

通过功放电路听见的?示波器看见的?

楼主:
听见

通过功放听见的哦

网友A:
既然是听见,频率是否变化?如不变,大概多少?

楼主:
不知道哦

我没有示波器哦

楼主:
kankan

与那个快恢复二极管有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