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源!比较急

楼主(2007-06-14):
请教大虾!
我想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源的关开。负载电压是45V,负载电流是30mA,负载接地,基极的电压不高于5V。请大家根据下图,给一个可行的方案,推荐一下无元件。谢谢!

网友A:
此帖好像第二次发?

没有办法。

图中电阻值未经细算,仅供参考。

楼主:
to:maychang

嘿嘿^终于上图了.OK,我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