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关于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6-14):
我用的是整流桥KBP206

网友A:
削底?

只见过削顶。
楼主倒过来看的?
最好把波形贴出来,同时说明整流桥之后是什么:滤波电容?电阻?电动机?

楼主:
可能接反了

就是交流信号经过整流桥,后面接个电阻。前面的信号接入后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