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7-06-14):
请教一下高手,这个电路图是干什么的?施米特触发器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输出信号是电压?交流支流?幅度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U1C、R1和C68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
有三个输出端接在一起,另外两个输出端也是接在一起,这是不正常的用法。虽然不会烧芯片,但会出现输出端电平非高亦非低状态。
U2好像是笔头开关,如果1和3都接通,将使电源短路。
不像正常的设计。

楼主:
输出是交流电压?

因为后面的电路好象是类似于变压器的一个东东。

网友A:
从两个二极管看(两个管之间应有点表示联接)

上下两组RC充放电,一个是快充慢放,另一个是慢充快放,因此两组输出是不同相的矩形波。

网友B:
对的

这样用主要是增强驱动的,振荡器振出来的波形很弱,还有一点整形的意思,驱动后的东西加到变压器上,我刚做完这个东西

楼主:
直流整出交流来?怎么感觉跟逆变似的?

既然后面接变压器,想来输出应该是交流了?实在弄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网友C:
HH

顺便帮我看看这个?
帮忙分析下这个线路,
1.R4001 的作用?
2.IMON OUT 的作用??

网友A:
回楼主

是逆变,出来是脉动直流,但占空比不是50%。经变压器之后当然是交流,但未必是方波。

网友D:
增强驱动的

楼主:
给出下面的电路

楼主:
还有这张

一个直流5V就这样整出了2个隔离的5V?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板子上确实在运行的,很想知道这样的电路是不是功率特别小?否则DC-DC模块该喝西北风了。。。

网友A:
回楼主

10楼的图和11楼的图,两个合在一起(对应X3X4X7X8接在一起),当然就是互相隔离的两个电源了。这不是“一个直流5V就这样整出了2个隔离的5V”,是一个变压器有多个独立绕组,各绕组单独整流滤波出来互相隔离的直流电源。
不过,隔离仅是对直流和低频而言,频率高了各绕组之间分布电容将开始起作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用几个施米特触发器再加上一个拇指大小的变压器模块,就可以整出来几个隔离电源,这样的电路是否功率有限?或者还有其他弊端?否则直流隔离电源卖给谁?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这样整出来的直流电源效果还挺好

几乎没什么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