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边位大侠用过CPS181传感器做过项目?

楼主(2007-06-19):
请问边位大侠用过CPS181传感器做过项目?我对这个传感器不熟悉,不知如果去用这东东,网上的资料有比较少,所以请各位帮下忙!提供些资料。我用的量程是100bar!!

网友A:
电桥形式的压阻传感器

你首先应该找到外壳把它装起来,然后做个信号调理板把它的输出规整成你的输入,记住别忘了提供校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