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PT2272-L4红外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6-19):

图中电路不知道哪里不妥请帮忙修改!小弟先谢过!

网友A:
就是不妥,2262没有进行38K载波调制。好像要换IC

网友B:
这种电路适合无线传输,没载波频率数据咋能传输呢

网友C:
你可能理解错误了

印象中记得:PT2262和PT2272是用于无线遥控的.而无线遥控是用HT6621的,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呢

网友D:
1,PT2262/PT2272-L4可用红外,也可用无线遥控。
2,2262的第17脚输出就是调制信号,通过R5调节频率。
3,如果分开看,两个电路都没问题,但组合在一起不能工作,是因为频率不一致,将发射R5改为1.8M.

网友B:
RE:楼上的

通过调节PT2262的震荡电阻,17脚输出的是数据信号宽度在几百微秒范围内,这么低的频率怎么是调制信号呢?你可以亲自试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工作?

网友E(2013-12-05):
我已遇到这个问题,弄得头大,我用pt2262 1se17z振荡电阻为2m做红外发射,用pt2272-m4振荡电阻为470k做接收,结果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行,改用红外接收二极管可以解码,但距离很近,后如法用pt2272-l4另做一个,结果没反应。请热心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