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成稳压二极管

楼主(2007-06-20):
听朋友说三极管短其中两只脚可以做成稳压二极管,各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传上来给我看看,网上只有提到,我还是不能理解。

网友A:
没理由需要这样做

当初买一个三极管要几天工资的年代,将坏的硅NPN三极管的BE结当稳压管用

网友B:
多少年前,这样做是合理的,现在则没有必要

那时二极管三极管很贵,坏了一个结或断了一条腿的三极管舍不得扔,还要利用利用。现在稳压管几分钱,没有必要这么做。

楼主:
学会这一招,有时还是可以用一下,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接有这种功能

网友C:
只用三极管的BE结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是用三极管的PN结,那么稳压值是多大呢

如是用三极管的PN结,那么稳压值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