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简单的运放问题

楼主(2007-06-20):
如图,运放OP193:Outputs Sink and Source: ±8 mA 。
输入为直流3V,问:能否在负载1K5电阻上产生10mA的电流。

网友A:
Datasheet里说8mA,你非要它输出10mA

也许可以输出这么大电流,但不是正常的设计。

网友B:
LS有理由

楼主:
为了提高驱动能力,运放后接一个三极管做跟随器,但会产生功耗.
换一个驱动能力大的,高精度,低功耗的运放,不知道有哪些.

网友C:
Vcc = 16V

Vo = Io * RL = 15V
慢慢调,如果能出来,记得公布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