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串接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20):
   一些功放电路中将两个电解电容串接在一起,正极对正极,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
此外,功放的输出接感性负载,常在输出端给负载并上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的电路,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请大家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容串接

电解电容串接,是为了得到容值大的无极性电容,因为其他类型的电容不可能小体积大电容

楼主:
谢谢

除了楼上说的好处,还有没有别的考虑呢?

网友B:
个人理解

1 电解电容串接可以当作大容值的无极性电容来使用,用作深度滤波.
2 在输出为感性负载时,比如直流电机,在电感L表现的较为强时,在给电机上电或掉电的一瞬间,L会对之前的状态有一个保持,以阻止这种改变.严重时会损坏输出极.加电阻和电容的目的就是使状态的这种改变变的平滑,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滤波.如在用PWM控制电机时,加电阻和电容的目的可以将电机的转动变得非常平滑,而且可以消除转动时电机的啸叫(自激)现象.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理解,若有不当,欢迎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