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元件参数选择正确吗?

楼主(2007-06-15):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设计的电路,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元件参数选的不是很好。请大家拍砖。

  本设计用于跳格游戏,就是小孩子在六个玻璃方格上跳动。方格下面采用压力传感器进行检测。当传感器输出电压大于设定值时触发电压比较器进行翻转带动LED灯闪动,并输出高电平给计算机采集卡。

网友A:
这里一共有四个元件

C1、R1、R2、C1(两个C1)
第二个C1我恐怕你根本就不应该在此放个电容。

楼主:
防误触发的

不好意思,标错了。在比较器旁边的电容我是防止误触发加上去的,这个电路不要求灵敏度很高,因为一个人踩上去再离开需要一段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行不行,与你的称重传感器内阻以及要求持续时间有关

网友A:
防误触发

最好在LM393加一点正反馈(施密特输入)。

楼主:
250左右

内阻应该在250欧左右,它是由0-20MA电流变换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