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想设计KRC低通滤波,却仿佛得到一个振荡

楼主(2007-06-15):
电路如图所示:
PSPICE瞬态仿真如下:

仿佛得到了一个振荡。PSPICE我不太会用,也不知道对不对。
做实验的结果也是得到一个有点杂波大概100KHz的波形。

为什么本是一个低通滤波,却得到一个振荡?请指教!谢谢

网友A:
R3 R4 位置换一下看看

网友B:
楼主的意思

是要一个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
问题是:LM324在你所要的转折频率上已经不能看成理想运放了。从图中看(未计算)33ohm电阻和10n电容,频率大概是几百kHz,这时LM324增益已经很低,相移也很大。

网友C:
做滤波电路增益不能太大

网友A:
100KHz的?用324就免谈

网友D:
GBW

LM324增益带宽积不够

网友E:
我来说说

巴特沃斯二阶低通滤波器,在增益不大于2时,电路是稳定的。现在的放大倍数是6.1,大于2了,应该是振荡了吧?

楼主:
常用的运放都有那些?如何选择呢?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解答。
后来翻书找到原因了,是因为Q值过高造成了自激。所以就没有继续关注这个帖子。
没有及时的向热心的朋友道谢,对不起了。

maychang和awey都提到LM324无法做到100KHz。因为我现在还在学校,没有实际应用的概念,对现在电子技术中用到的元件都没什么了解,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听你们这么说,想请教现实中常用的运放都有些什么呢?或者有些什么资料介绍相关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