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6-16):
如图,是我从某个产品图纸上摘下来的一个图片,前面要么是PT,要么是CT,无非是电压型电流型两种。显然,如果是电压型,那么运放将饱和;所以姑且认定是电流型,但是PT、CT内部都是有内阻的啊,而且不可能很小,这样运放输入正负端仍然会有一定的电压且很可能使运放饱和。那么这个电路究竟怎么工作呢?望高手指点。
另外,弱弱的问下:RT是什么东西来着?以前好象在哪见过,但现在给忘了。

网友A:
那是不是 就是可以饱和的?比如 过零比较器?

用于探测电压的频率  的过零点?

网友B:
CTA是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个电流

电路是个I-V转换器,

楼主:
回2楼

不是,因为后面要接ADC的。

网友C:
怀疑为pt,把变送器等效成电压源+电阻,然后就成了反比例放大器。
rt是转速变送器??

楼主:
3楼好快

难道CT的内阻乘以电流不至于产生使运放饱和的电压差?CT的内阻应该不小吧?

网友B:
CTA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因负反馈的存在,两端的电压接近0V。

比如:2脚比3脚高一点点,1脚将变低,通过RT61,使2脚变低,反之亦然。

楼主:
正因为其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正因为其输出的是电流信号,乘以内阻不就成了电压了吗?

楼主:
awey大侠,运放反馈的道理我肯定懂

awey大侠,运放反馈的道理我肯定懂。但是运放两个输入端毕竟是直接连在CT两端的,所以其内阻产生的压降肯定是直接加在输入端,除非CT内阻非常接近于0。

网友C:
我错了。。

现在也觉得是CT了。。
恒流源两端也可以为0电压吧。。

网友D:
电流源的内阻非常大,

大到输出电压怎么改变,而电流依然保持的地步.

所以,即使外部负载短路,输出电压为0,但是输出电流却可以保持不变. 这是因为内阻太大,外面的负载电阻改变已经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了。

所以电流源输出0V,但是有电流输出,是很正常的。

这里的输出电压是很小的,接近0. 因为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

楼主:
啊?想反了?

谢谢圈圈,不过有点迷糊了,哈哈,怎么有电流,电阻接近无穷大,怎么反而没有电压了呢?想不通,睡觉了,明天接着想。。。

网友B:
搂住对电流源的概念理解不透彻

电流源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出电流乘以负载电阻,不是乘内阻。

此电路的负载是运放的输入,根据负反馈输入端的“虚短”可知,此负载电阻相当于短路,即电压为0V。

网友D:
一个电流源模型是一个无穷大的电压源串联一个无穷大的电

假设电源电压是1000V,串联电阻是1000K,那么短路电流就是1mA. 如果再接入1欧的负载电阻,那么电流是多少?输出电压是多少?

电流源的输出电压并不等于电流源内阻乘以输出电流,而是等于输出电流乘以负载电阻.在你这个电路中,负载电阻几乎为0,所以输出电压也几乎为0.

网友E:
估计楼主没有注意运放输入端“虚短”

楼主:
汗,虚断虚短俺倒知道

毕竟这是大2的毛头小子就该知道的。

13楼、14楼说的对,一时迷糊了,没分清内阻和负载电阻,哈哈。
谢谢各位

网友F:
这个图还是不明白,如果输出接adc,那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是如何计算的呢?请各位大虾讲一下.

网友D:
输出电压等于RT61*输入电流

网友E:
回楼上

注意这是电流-电压变换电路,所以放大倍数不是简单的无量纲数,而是输出电压/输入电流。想必楼上知道电压/电流是个电阻,实际上,就是RT61。频率较高时,还要把CT61的容抗考虑进去,此时放大倍数也不是纯电阻。

网友G:
长见识了

当初不怎么理解,在大侠的反复教导下明白了

网友F:
明白了,谢楼上各位.

3脚是接地的吧.

网友E:
回楼上

运放3脚标注了AGND。
而且这点不接地根本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