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谐波失真

楼主(2007-06-17):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存储回放系统
包括前级的跟随、放大、移位、和ADC后级两片DAC和3阶巴特沃兹LPF,还有MCU、CPLD等部分。
其他要求很简单,但是要求谐波失真<3%不知道该如何计算。
望达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看不明白

好像只有放大器才会有谐波失真要求吧?

楼主:
THD

就是总谐波失真呀,AD DA这些不是也会产生杂散分量的么?

比如DDS的THD就是取样点数N和量化间隔q的函数。

这个系统的THD就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烦请指教。

网友B(2007-08-02):
要求高的话要用失真仪测了~~

失真度的定义就是谐波能量和基波能量的比,没有简单的电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

不过3%的话就是放大看上去没有失真而已,用眼睛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