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反馈中电容作用

楼主(2007-06-18):
如图,请教此电路中C1的作用,它的值应该如何选择, 谢谢!

网友A:
一般这个电容是控制放大器的带宽,令放大器在某频率以上增益开始降低。电容取值根据该频率以及R1R2决定。
早期的运放,往往不能做到单位增益稳定,需要用一个小电容接在输出与输入间,以使运放工作稳定,但现在这种运放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楼主:
这个频率公式是什么了

有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啊?

网友A:
C1容抗与R2电阻相等那个频率

网友B:
.....

为什么不是C1容抗与R1电阻相等那个频率?这不是积分电路吗?

网友C:
具体要看取值,否则无从讨论。

网友A:
这不是积分电路

C1容抗与R1电阻相等,是另一个频率。自这个频率开始,频率再升高,增益近似为-1

网友D:
低通滤波器

f上限=1/2*3.14*C1*R2

楼主:
这个电路又如何分析呢

网友E:
第一个是一阶低通,第二个是不完全低通,有两个转折点

一个是容抗约等于330K的时候,另一个是约等于15k的时候,呵呵

楼主:
再问

这时候的频率如何计算啊

楼主:
这是一个用来对工频干扰滤波的电路

根据楼上说的一个是容抗约等于330K的时候,另一个是约等于15k的时候
算出来频率分别为24Hz 和482Hz  这样不对吧

网友A:
这不可能是一个用来对工频干扰滤波的电路

绝对不可能。

楼主:
楼上

心电电路中的一部分,输出加到人体左腿(不是直接),可将人体共模信号倒相放大后用于激励人体右腿,从而降低甚至抵消共模电压,以达到较强抑制50Hz工频干扰之目的

频率应该怎么算啊,这几个电阻电容怎么选择

网友A:
回 zmmhmily

既然是“心电电路中的一部分”,那么就不是一个用来对工频干扰滤波的电路。恰恰相反,这应该是专门放大50Hz附近一段频率信号的电路。从图中看,确实是低通滤波。

楼主:
楼上

多谢, 我理解有误, 那么电路中的频率如何得出呢

网友F:
听说是为了相位补偿作用,具体是不是不甘肯定。

网友G:
支持楼上

这两个图都是用于相位补偿,已解决深度负反馈带来的相位偏差,这样可以使电路更加稳定
至于取值方法,恐怕要结合整个控制环路来取值

网友H:
MAXIM产品手册上

网友I:
作用很多

相位补偿经常被人遗忘,只有用示波器才能看出输出是否有自激震荡

网友D:
回楼主

   心电图机的频响一般在0.05Hz-200Hz之间,并且分别由一个高通滤波器和一个低通滤波器来决定.而共模的抑制一般用以下三种方式:
      1.屏蔽驱动;
      2.右腿驱动;
      3.浮地跟踪。
    第一个电路可以看出是一低通滤波器,R、C的值决定频响上限。
    第二个电路从这一小部分还看不出是干什么的,不过肯定与“工频干扰滤波”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以前的模拟机的工频拟制(也叫AC滤波)是靠外部振荡电路产生一个频率,然后对输出信号进行陷波,以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现在的数字机更先进,直接在CPU里进行(对CPU的主频率分颇,然后对信号进行处理)。
    如果R43接R、L、F,R32接RF,那么电路的形式有点象右腿驱动电路,但是R、C的值及连接方式有待推敲。

网友H:
有一点不懂

加上反馈电容后对电路的放大倍数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吗???
反馈电阻是两个阻抗的并联了

网友D:
如果我分析的是对的

    那么他这个电路就不是在考虑它的放大倍数,而是通过此电路向前级输送一个反向并保持的电压而达到消除共模的目的。所以这也是我不完全理解他第二个电路的原因。

楼主:
如何计算

最后一个图中反馈作用确实如maychang所说这是专门放大50Hz附近一段频率信号的电路。
现在关键是如何定量的计算出来,而不是定性分析, 谢谢!

网友J:
赤铸原来给我好好回答过

1 带宽
2 防止高频自激振荡。原理是信号(包括噪声)频率升高会不断增加相移,相位的变化将逐渐导致负反馈变成正反馈,如果不用电容压制其反馈(实际上是保持强的负反馈),其放大倍数就很大,满足幅度需求时就会发生高频自激振荡。

网友D:
如何计算

  先确定电路的作用,然后再分析电路的可靠性,最后才可以确定其参数.

网友D:
从电路的作用来看

  电路图二应该是带滤波的电流-电压变换电路。
  但C52或R41的值不正确。

网友K:
re

这种电路是不是用做相位补偿关键是看电容的大小,相位补偿的电容一般比较小,如果到几十nF估计就不是相位补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