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一个正弦波产生电路,是用来点一个LED

楼主(2007-06-18):
产品上要做个演示电路,就是驱动一个LED发光管,让他从灭逐渐逐渐变亮,到达最亮后,然后逐渐逐渐变暗,到达最暗后再变亮,如此反复,周期大概是1.5秒,最好这个周期还能调。 谢谢!!!

网友A:
用PWM控制

楼主:
请具体执教

谢谢,楼上能具体说的清楚点吗,我不是很清楚怎么弄,

网友B:
既然是要这样渐变控制,还要可调

最省事的办法是用个单片机。单片机有硬PWM输出的最好,没有也没关系,LED频率要求不高,软件模拟也可以搞出来。

网友A:
通过控制PWM不同的占空比来控制亮度

网友C:
翻一下书,找3角波发生器电路就是了。

网友D:
方波积分成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