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A940瞬间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7-06-18):
各們仁兄:
       我用了一个三极管2SA940,用在电源的输出端,用PWM控制的,输出电压110V。我一块板子上用了8个这样的管子,但是一上电瞬间,8个管子当中,总有好几个会被烧坏,也就是C和E之间被击穿,C、E直接短路了。然后我就换管子板子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每块都得换管子,小弟很是郁闷,请問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会不会和管子的质量有关系?

网友A:
晶体管选用不当

vceo=150v,太低,至少300v以上的才可以用

网友B:
质量原因也不可能坏这么多

帖图吧,可能是设计上的问题

楼主:
不会吧,我之前用了10块,没有这种问题。

  不会是设计的问题,因为之前我用了十几块,都没出现这种问题,正因为这样我才重新画板子加了一些更加可靠的东西,之前我是直接用TL494去驱动这个管子的,后来就在494和管子之间加了一个光藕,然后载端也加了更保护端。
   其实我用这个管子是来做调压的,也就是通过前494来调整输出电压的,管子烧了之后还可以用,只是电压不能调了,就直接等于管子的输入电压了。

网友A:
串联开关调压?

你能保证现在的电路在开关瞬间滤波电感上产生的电压低于150v?

楼主:
对 ,是串联的,

   是的,我之前用的十几块也是用的这个管子,后端串的电感和并的电容和之前十几块的都一样的,我就是加了一个光藕而已。我的前端输入电压是110V。我肯定不是耐压的问题。

网友C:
电感画得和电阻一样

这个电路,就应该烧管子。
还说“不会是设计的问题”。
你续流了吗?

网友D:
设计有大问题

光偶是为了隔离?

楼主:
8楼的同志,你好!

你可以帮我指出来电路那里有问题吗?还有,你所说的续流我应该接那儿呢?

楼主:
9楼,你好,是的, 光藕是为了隔离。

没加光藕前这个电路不会烧这个管子的。

网友C:
回楼主

“你可以帮我指出来电路那里有问题吗?”
已经说过了。

“你所说的续流我应该接那儿呢?”
要是简单地说接在哪里,下次你还会这样设计。建议你找本开关电源的书看看,看Buck电路那部分即可。

楼主:
多谢9楼的同志,我会去看一下的,

楼主:
9楼的同志awey,请指出我设计的大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电路确实错啦

晶体管后边的那个续流二极管没有,电感中储存的能量无处释放,很高的反压直接加在晶体管上,不高压击穿那才怪啦

网友A:
光藕即是隔离的,那个FB也是隔离的吧?

你的隔离目的是为了隔离高压和低压的吗?我估计你的FB是用来调整IN占空比的,你这个就不要隔离吗?

楼主:
16楼,

我隔离是为了訨494能安全的工作,FB是用调占空比的,但是只是接在较器的一端,真正占空比的是调比较器的另一端。这个应该没有毕要隔离吧,
  至于续流二极管我还真的没有接,明天我接上去看一下,只不过我觉得烧管子不应该只是这个原因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因为我之前用十几块都没有出这种问题,那时候我也没接这个二极管啊。

网友D:
从你的描述来看,光偶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坏事

光偶的耐压、输出电流、频响等的影响你考虑过吗?

楼主:
已经接了续流二极管,但还是烧坏了,

我已经接了FR207但还是把2sa940给击穿了,基极到集电极的PN结还是好的,就是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好像直接短路了一样。请問有誰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如果基极电流过大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吗?

楼主:
有那們朋友知道呀?

楼主:
小弟现在郁闷得很呀,

  我仔细想过了,我新加的光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端的负载我也恢复到以前的,但还是烧,只是不知道跟我板子上的110V输入的那个100UF的滤波电容有关,因为以前的板子有这个电容,新攺的板子由于没有空间了,所以把这个大电容给去掉了,不知道是否有关?有那位高手知道吗?谢谢

楼主:
还是没好,小弟郁闷得很啊

    我仔细想过了,应该不是我新加的光藕的问题,也不是负载的问题,因为我已经把负载恢复到和原来一样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110V输入的滤波电容的问题,因为以前的板子我的输入端接了一个100UF/160V的电解电容,但由于后来攺板子新加了一些东西,板子的空间不够了,所以把这个大电解电容给去掉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有没有那位朋友或高手知道呀?谢谢

网友D:
如果这个电容是交流整流后的滤波电容,那是一定不能去掉

楼主:
awey 你好,谢谢你给于我答复。

    这个电容是我板子的直流110V输入端电容,直流110V是有开关电源提供的,这个能去掉吗?

网友E:
问题如下,需要验证。

1,R33太小,改10K吧。R41太大,改1K-3K吧。
2。续流二极管要加。负极接在三极管C,正极接地。
3,查一下你的光偶输出端耐压,够用不。至少要大于150V
4,因为有反馈信号FB在,实际电路没有隔离。光偶没有作用。

楼主:
还没解决,有誰可以帮帮我呀?

网友F:
建议

25楼说的有道理
由于是在开机瞬间烧管子,检查一下你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检查驱动波形

检查基极驱动波形,对比没有光藕的情形,也许你就找到了现在还烧的原因。顺便问一句,你的光藕是高速的吗?
还有几点建议:
1.fb既然不隔离,现在的隔离也是无效的,应该去掉
2.续流二极管要接在紧靠电感一侧而不是接在晶体管的c级
3.如果你是要批量生产,从可靠性设计角度,晶体管vceo应至少大于2倍电源电压,即至少选用300v以上,
4.核实你的负载性质了吗?你的电路参数和你的负载是匹配的吗?没有可靠性问题吗?

楼主:
28楼,你好!多谢你的指点

   我马上检查基极的驱动波形,我之所以用光藕是因为TL494输出端最高只能接40V,而如果不用光藕的话,三极管的输入端(E)是110V,那么最终TL494的输出端的电压远远超过40V了,所以我加光藕其实是为了TL494能更安全的工作。我现在可以肯定我没有接续流二极不是烧940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昨天接上去还是会烧,加这个二极管只是訨输出更平滑一些,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光藕同样存在输出端耐压的问题

可以采用npn型晶体管,这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啦。

楼主:
30楼,hlqlhq2 同志,你说的用NPN型晶体管那該怎么接呢?

     我好像已经找到原因了,真的光藕的速度不够,当时间我看到资料上说H11D1的开关时间是6uS,觉得这个速度足够了,现在一量还是不行啊。虽然我的脉冲频率才25K,但当正脉宽只有8uS的时候这个光藕的速度就不够了,我刚才量了当我输出空载电压是100V的时候,三极管有那么一段时间处在放大状态,这会是烧管子的原因吗?  我觉得应该是!

楼主:
这个光藕的耐压是300V的,这个绝对足够,就是速度根不上!

      请問誰知道速度更愉一些耐压值又可以达到150V的?谢谢

网友G:
管子是不是用错了?

觉得FR207的恢复时间不够,换个快点的,如BY系列的,个人看法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

   问题已经找到 了,花了几天的时间终于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光藕的原因,是因为光藕的开关速度不够 ,这个光藕是6US的,正是因为开关速度不够,所以有很小一段时间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容易烧。多放各位宝贵的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H: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都来总结

很多时候,特别是差不多到“准高手”级别了,也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考虑问题的时候,只注意了一些极限参数,但是忽视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瞬态”。

学费交得值,,,反正不是偶花钱,,,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