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07-06-19):
我想从两路模拟信号中选择其中电压大的一路输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给我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的模拟信号是很缓慢变化的近似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直流信号只需要比较,然后比较器输出控制一个模拟开关选择信号。
交流信号需要精密整流滤波然后比较,再控制模拟开关。

网友B:
支持楼上.用 电压比较器, 但是得注意 滞回区来回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