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v报警功放电路的问题,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07-06-23):
我想做一报警器,但不知功放电路如何实现,我在电子市场看到四节AAA电池就可以产生较大的报警声,但我不知其电路如何实现,我也用LM386搭了一个但声响不是太理想,看到市场上有的大多是采用一三极管类似的东西推动压电陶瓷片去发声,响度很大,现在音源已经做好,就差功放了。各位前辈请指教!!!!

网友A:
这种报警声要声音大,应该使压电陶瓷片工作于其自身的共振频率上,所以一般是将压电陶瓷片作为反馈的滤波元件构成振荡器。
楼主已经确定了频率,这样通常是不能得到最大声音的,电-声转换效率也低。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le

原来如此,谢谢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