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输入前级放大电路

楼主(2007-06-24):
大家是如何设计这样的电路的?
要求:
1.放大器5V单电源供电
2.放大后输出范围至少2Vp-p
查过ne5532,在5V单电源情况下,Output Voltage Swing最大为1Vp-p左右
故不能用
3.麦克风最大输出电压是100mV还是10mV?

网友A:
你的麦克风有这样高摆率的输出吗?

如果有,你的麦克风可是顶级品质。

楼主:
这是指放大后的输出,麦克风输出当然不会有这么大啦

楼主:
这里做音频的人是不是比较少啊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

就是一般的两级放大。

另外,按道理来说,MIC最大输出一般也不超过10mV,但是我这边有个驻极体MIC对着MIC大声说话,最大输出有142mV,如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也遇到同样问题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需要把输出送单片机AD采样

    1.放大器5V单电源供电
    2.放大后输出范围在2Vp-p左右

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麦克风最大输出是多少,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咋样?放大
倍数是不是有点大? 我是送AD转换的,不需要驱动太大负载,对功耗要求
比较严格。

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可以啊

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第二级放大倍数应该小点,主要是输出用。没必要搞那么大。

网友C:
是嘛,我在算一下

网友D:
C3 C4 RPA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C:
这样的

c3,c4耦合前后级音频信号,同时隔离直流,RPA应该可以调节第二级的输入。

楼主:
驻极体MIC的偏置电压为2V,偏置电阻为2K

我看到资料驻极体MIC测试输出范围或者敏感度时,一般都是
按外部偏置电压为2V,偏置电阻为2K测试的.
所以R1=2K,R1上的电压接2V。

如果接5V输出就变成2.5倍了。
boy4477是在什么状态下测试的?

更正:偏置电压改变不会改变输出的交流音频电压值,
“如果接5V输出就变成2.5倍了。”有误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耳麦

发现里面的MIC是驻极体MIC型

驻极体MIC是电流输出,所以输出电压跟外接电阻成正比的。

网友B:
回复楼上

测试条件:
偏压4.5V,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MIC上,由于MIC的等效电阻分压,实际测试,MIC上的电压有1.2V。

网友C:
我在上面的电路

后面加了一级共集电极(射极跟随器),接上耳机后可以听到比较清晰的声音了,还是有些杂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射极跟随器的原因。

楼主:
关于杂音

我的分析是电源VCC上的噪声通过R1串入了MIC的输入端。
经过放大电路的放大,就被耳机听到了!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通过接一个LDO给R1上的偏置电压供电试试。

楼主:
贴一张驻极体MIC的内部线路图

 一個駐極式電容麥克風是由一片很輕的振動膜及駐極電荷的背極板所組成。構成駐極式電容麥克風的內部零件相當精密,故對外部的雜音很敏感,因此為預防灰塵或異物質的侵蝕及電器雜音,要緊緊密封在只有音波可流入的圓形金屬殼中。

駐極式電容麥克風

隨著音波的流入使金屬振動板振動時,振動板與電極板會隨音波的振動,產生距離上的變化,這種物理變化的現象,解釋為靜電容量的變化。因駐極式電容麥克風的靜電容量值很小,電器的耗電流量較大,故不可直接使用於一般的放大器(擴大器)上。為符合放大器所要求的輸入信號耗電流量,必須要經由JFET使電流量轉換成放大器可接受的程度。

楼主:
外形

我在耳麦中拆出来的就是这个!

网友B:
不错

大部分的驻极体都是这样的。

网友C:
gohunter的问题解决了没?

学到了不少。

楼主:
还要继续研究……

我找了两个MIC,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出阻抗,一个是1K,一个是1.6K。
如果按电阻分压原理算,boy4477的MIC的输出阻抗是3.6K,不过我
现在不确定这样测对不对,boy4477能否帮我验证?
要研究一下JFET的原理了。

keer_zu指的是那个问题?我现在发现要搞清的问题变多了:(
可惜最近太忙,没有时间细究!

网友E:
还是用mos管做放大,信号又好功率又省

永远支持三极管……

网友C:
gohunter ,说的是你的东西做出来了没?

做出来后别让大家分享以下呀
最近还忙啥啊

网友F:
5楼boy4477贴的图是什么仪器截下来的?

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B:
是泰克3XXX系列示波器

网友G:
to keer_zu

R6电阻是多大的呀,51K还是5.1K呀,有时间告诉我好吗?谢谢!第一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470/12=39吗?(初学模电)

网友C:
to weilj123

是5.1k,这个自己可以调整,至于如何计算,模拟电路上都有的。

楼主:
继续分析……

由驻极体MIC的内部电路可知,内部是一个JFET的输出。
所以,之前我用万用表直接量MIC的阻抗是不妥当的。
(万用表量测电阻的原理就是在被测电阻两端加一个电压的,在根据内部电流表测得的电流算出电阻)

其实在19楼的图中应该在JFET的栅极加一个电阻(如1M)到地,把电流变成电压。JFET把电压再变成电流输出,这样能够输出的交流电压幅值就和偏置电阻
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在相同的音量输入,使用大的偏置电阻时,输出的电压会大。MIC的指标,如灵敏度一般都是在偏置电阻为2K(or 2.2K)测定的:-47db~55db 。

根据boy4477的测试,则该MIC的最大输出应该为142mV*2.2K/10K=31.24mV。
我相信如果boy4477对MIC使劲吹气的话,输出幅值将更大。

另,在没有声音的时候,JFET(耗尽型)的源极也是有电流Id的。
这样,Vg=Vbias - Id*Rbias -> Vg=4.5-Id*10K=1.2V ->Id=0.33mA
当有声音输入时,Id会变大,Vg变小。所以偏置电阻不能太大,否则如上例取Rbias=15K时,Vg=4.5-0.33*15=-0.45V (实际为0V)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而且由于JFET的离散性大,即使同一型号的JFET,Idds的值也会相差很大,如2mA~12mA。

说了这么多,总之强烈推荐偏置电阻选为2.2K !!!

在假定MIC的最大输出为120mV的情况下,需要的放大倍数为2V/120mV=16.7。
使用keer_zu的电路把放大倍数改小,R1由12K->2.2K后是可以使用的。
进一步:如果不需要通过可变电阻调音量,且放大后后面接的是ADC时,只须保留前一级放大电路就行。
再进一步:可以把滤波功能做进去,保留200Hz~3.4KHz的音频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

谢谢 gohunter 的透彻分析

网友C(2010-09-30):
呵呵,以前的老帖子啊 发现现在都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