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要得到什么样的输出?

楼主(2007-06-25):
  我最近在做放大器,但是似乎对放大器还不是很了解,想请假各位高手的是:当运放接负反馈,而且正向端输入直流电压时,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输出电压呢?是和输入端相同的电压吗?那接正弦信号又是怎么样的?恳请知道的人帮个忙吧,解答一下我的问题,这样我才知道我做的放大器是不是可以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网友A: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看你说话就知道是刚出道的
技术不懂不要紧,动不动就来个救人一命,晕.....

网友B:
就算回答了你的问题

你做的放大器多半是不能用的。
好好看看书吧。随便哪个版本的模拟电路书都可以。

楼主:
再研究一下书再来请教

想问三楼的高手,为什么就知道我的运放是不能用的?给个明确指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