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压和电容电流为什么是定积分关系?

楼主(2007-06-25):
我觉得应该是不定积分才对,但书上说是定积分,不明白

i=c*du/dt,那么u=1/c*∫idt,但书上却是定积分,请问为什么不是"不定积分"?

网友A:
“i=c*du/dt,那么u=1/c*∫idt,但书上却是定积分”
怀疑楼主是否弄清楚了不定积分和定积分以及微分方程的解是什么。

楼主:
很郁闷,我怎么算都是不定积分

网友B:
lz算错了,看着

i=c*du/dt,那么

Δu=1/c*∫idt,也可以写成,u2-u1=1/c*∫idt, 积分的上下限分别是t1和t2

网友C:
这取决于初始条件的选择,

如果初始条件未知,只关心其两者的一般关系,用不定积分也无妨。
但条件最终是要定的,一旦确定了初始条件,自然就是一个定积分了。

网友D:
太钻牛角尖了

网友A:
楼主需要搞清楚

你是在解一个微分方程。这个微分方程的通解和特解是两回事。

网友E:
物理过程就没有不定积分……

理论上不定积分和定积分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出身
楼主这么爱钻基本概念,再看看高等数学书就明白了

网友F:
呵呵,这不是钻牛角尖。这是两个病人在探讨病情,哈哈

同意楼上的说法,理论上不定积分和定积分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出身。

不定积分,求的是原函数。定积分求的是无穷项的微分和,通过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得出定积分值为原函数两端点值的差,而与原函数中间值无关。

从物理的角度讲,充电过程是一个电荷积累过程,Δu=1/c*∫idt ,u2-u1=1/c*∫idt 。

呵呵,这不是钻牛角尖。这是两个病人在探讨病情,哈哈。

网友G:
不定积分可能求不出,因为可能没有函数解

定积分一定能求得出,因为可以用逼近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