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放大一般用什么运放啊?

楼主(2007-06-26):
LM2902?
AD8030?
大家常用的运放是什么啊?
有采鸟入门请多关照!!!

网友A: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OP-07就可以。要求比较高,用ICL7650。这两种都很便宜。ICL7650还不能满足要求,考虑MAX432。

楼主:
要求精确一点

5V电源输入
工业级
要比LM358好点
并能做电压跟随器用的.

网友B:
用SGM358吧,轨到轨的。

网友C:
其实用桥式信号采集的话用lm324就可完成

网友D:
做跟随OP07够了吧,Vos才25微v

楼主:
用仪表放大器是不是更好点?

项目不计成本,所以想选个简单可靠
的方案.
据说21IC上有PT100+仪表放大器的详细讨论
不知在哪儿啊.

楼主:
网上有人建议用AD620

如何?

钱多无所谓,我自己做的还用了VISHAY的S102C电阻。

网友E:
我用过OP07

网友F:
我用过icl7650

网友G:
性能最好的是仪表运放,如AD620,AD8221

3个OP07也要15RMB(ADI的),仪表运放也就25

如果是低端产品就随便

还是你的好,我用的OP07都一块一个。

网友H:
答复

我都是用TLE2022A

网友:
还是听2楼TX的话吧。

对器件,不要一味求新,要看看经典电路的用法。
俺用的都是带2的型号:OP27和7652。哈哈。

网友:
LM324/OP07

LM324/OP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