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M的电阻

楼主(2007-06-27):
(无正文)

网友A:
10G?没见过哦

楼主: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需要定做不

网友B:
这么大!

用在哪里呀?

网友C:
运放两个输入端处理不好,阻抗就可能比这个要小了……

网友D:
有这种电阻吗?

网友E:
我见过1000M的电阻

大概有一支铅笔那么长,封在玻璃管内。

网友F:
呵呵,要这么大的电阻做啥啊

我用的有500m的

楼主:
用在前级放大微电流做跨阻,不知道除了加大电阻还有其他

网友G:
这个咚咚只能搭棚焊接或者用聚四氟乙烯柱做固定了

楼主:
考虑成本只能用100M的代替了,性能就降低了

网友G:
跨度也太大了,10G变成100M了……

f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