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让图中输出的下降沿变陡直,与上升沿一样

楼主(2007-06-28):
图上PNP管(9012)驱动单片机的方波信号
需经过长距离传输
负载端是运放的输入

如何才能将输出改善为真正的方波

PS:用推挽方式输出波形也是一样的

网友A:
不需要Rail-Rail的话

输出波形没同步要求:
  R1改为100R, 取消R2, Q?改为NPN管, 增加下拉PNP管,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同时建议查查输出电路, 是否有二极管之类阻挡电压下降速度.
有同步要求前面加一级反相.
  照说推挽电路就应该可以了, 你应该再试一试, 可能有别的问题.

网友B:
负载电容大,放电回路没有,当然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