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大侠,有没有隔离I2C总线的器件推荐?

楼主(2007-06-28):
请教给位大侠,小弟在做ADC转换电路的设计中遇到干扰问题,希望隔离I2C总线的SDA,SCK信号,请问有没有双向隔离器件推荐(不能共地)?谢谢!

网友A:
得组合电路

网友B:
P82B96

如题:
P82B96(Philips的)
但你说的是一个抗干扰问题,在IIC的缓冲器后要再加光藕隔离

网友C:
ADUM1400

TI也有一款类似的IC,具体型号不记得了,速度都很快的。磁隔离

网友D:
必须明确是电源隔离还是电气隔离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i2c/
相关链接:http://www.standardics.nxp.com/i2c/

网友E:
www.analog.com自己找去吧,还有带隔离电源输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