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基本的TTL电路

楼主(2007-06-30):
RS232-TTL转换
可是当TTL发脉冲时输出没有负压产生?是不是不能让输入悬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负电平的产生过程
(注:根据标准,串口通讯"1"时为-3~~-15V;"0"时为+3~+15V,TTL
为0~5V)

网友A:
这是所谓串口窃电技术

DB9的2脚在TTL电平为“1”时得到的负电压是由DB9的3脚供给的。
按楼主说的情况,先检查DB9的3脚是否为负,然后检查C3两端电压。

楼主:
tks

谢谢老师解惑,主要是我想分析一下电容在负压过来时的工作状态

网友B:
maychang你们两位 见识多多

厉害

网友C:
串口取电经典电路

网友D:
那Q4的作用是什么呢?C3是如何获得负压的?

那Q4的作用是什么呢?
C3是如何获得负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