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冷端温度测量——替 yeool 开一帖

楼主(2007-06-30):
热电偶除个别型号外,都需要测量冷端温度,做冷端温度补偿。
测量冷端温度方法很多,可以用热敏电阻,可以用铂电阻,可以用二极管……现在更可以用温度测量专用芯片如DS18B20等。
铂电阻最稳定,而且非常准确。不过作为冷端温度测量,精度要求并不高,用铂电阻有些浪费,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
热敏电阻价格便宜,但长期稳定性不好,时间长了往往需要重新校准。
18B20使用方便,不过价格也有点贵。
对于温度不超过100度的不必太精确的温度测量,可以用铜电阻。因为铜的电阻率比较小,所以通常用Cu50。铜电阻的电阻温度系数和铂电阻几乎相同,线性很好,但价格比铂电阻便宜得多。使用方法与铂电阻测温度也几乎完全相同。100多摄氏度的温度范围,铜电阻完全胜任。

yeool 请继续。

网友A:
。。。。。太热心了。

关于冷端补偿,现在我们公司里有用AD590(价格太贵)的,有用LM75或者是DS18B02(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有一些距离不好把IC放在冷端)的。
关于用铜电阻还是铂电阻,由于以前的供货商不产铜电阻,而且采购也不想换供货商,所以我就初定下来铂电阻,但是坛子里的兄弟又提出了用价格便宜的二极管。现在大概就有下面两个问题。

网友A:
问题一

如果用铂电阻我准备用下图

但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1,为什么运放用单电源不行
2,C1据说是因为是正反馈所以才加的,那位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问题二

如果用二极管,我没有找到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图 ,但是有三极管的,从图中可以看出三极管的PN结要100mA以上才能稳定,这个功耗很大啊 !还有二极管的一致性好不好啊?

网友B:
上面的电路影响电流的因素太多了

对几个电阻的阻值搭配和精度要求都很高,这个电路主要用于V-I转换的场合。你的电流是固定的,可以用运放加个简单的三极管(或MOS管,更精密)来做。

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基本是线性的,硅管大约2mV/C,锗管大约1mV/C。

楼主:
先说问题二

二极管的一致性好不好,实际试试就知道,二极管一个才几分钱,拿一盒来,随机选几个。用一个稳定的十几伏直流电源串联一个电阻(近似恒流,几毫安),再与几个二极管串联,用块数字万用表量二极管正向压降。换一组二极管再量。注意各组二极管温度必须一致,且不能变化。
一致性你自己根据测量结果判断。

网友A:
用运放加个简单的三极管(或MOS管,更精密)来做所出来的电流也还是要依靠电阻的精度和基准点压得精度,
我现在的这个电路只要求R1/R2=R3/R4就行,我在布印制板只要把这几个电阻放在一起就有很好的效果,归根要考虑的是R5和2.5V基准源精度。

网友A:
如果二极管用来测温只加几mA的电流能稳定工作吗?看三极管的Vbe在几mA时的曲线还是弯的啊

楼主:
4楼的图

纵坐标是集电极电流,不是基极电流。

楼主注意 awey 这句话
“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基本是线性的,硅管大约2mV/C,锗管大约1mV/C。”

网友B:
maychang 已经说过了,二极管的一致性很差的

批量做产品,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还有就是恒流源电路有简单可靠的为什么不用?

楼主:
用铂电阻或铜电阻测温

供给测温元件的电流不能大,否则测温元件自身发热影响测量结果。
既然这个电流不大,可以用运放直接提供。
下面的图,可以提供RL一个恒定电流,其值为输入电压除以RF。此电路缺点是RL没有一端接地。
图中电源是+/-36V,LM324实际并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可以改成15V。

网友C:
请问两位老师:三楼的图,为什么运放用单电源不行呢?

网友A:
请awey提供一个简单可靠恒流源

谢谢!

楼主:
回楼上 manbo789

3楼的图,是所谓豪兰德电路,是V-I变换电路。其优点是负载一端接地。这个电路中,要求R1/R2=R3/R4,R5决定V-I变换比,需要稳定精密。
这个电路,我觉得可以用单电源,因为输入是固定的+2.5V,输出电流方向是单向。图中C1我认为可以不用。

不知道 awey 什么意见。

网友A:
maychang

我选用的这个铂电阻是规定最好2mA以下的,所以我准备用1mA的电流.
还有我有多路模拟量要测量,他们是共地的,所以你给的这个图不合适

楼主:
这个图不合适,用3楼那个图好了

我在14楼说,3楼的图可以用单电源。你可以问问 awey ,看他的意见。

另外,热电阻测温可以不用恒流源,只要供电给热电阻和供电给AD的基准电压用同一电源而且这个电源电压比较高就行。不但省运放,连图中基准源D1都省了。

网友A:
maychang

你说的是与另外一个固定电阻串联测中间的电压吗?
还是说用全桥测量?

网友B:
谁说过3楼的图用单电源不行了?

只要输出电压不要太低就可以

楼主:
回 awey

谁说过3楼的图用单电源不行了?
发图的 yeool 自己说的。

网友B:
这个图更简单

楼主:
回 yeool

你的电源(3楼图中是12V)接一个电阻控制电流约1mA,再串联你的铂电阻到地,AD测量铂电阻上电压。另外用两个电阻串联接在12V电源与地之间,与地相接的电阻上电压供AD作基准电压。

楼主:
20楼 awey 的图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多少有点差别。
如果三极管改用小功率P沟MOS管,漏极电流和源极电流则完全相等。

网友B:
所以我上面说过用MOS管更精密

这个电路更简单点,电流值仅有Vz/Re决定,而且对运放要求更低,输出短路时电流也不变(相对与3楼的图)

楼主:
回 yeool

按照你的要求,实在没有必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按3楼的图,用12V电源,电流1mA,与Pt100电阻串联的限流电阻应该是11900欧姆,总电阻12000欧姆。温度现在变化为50度,Pt100变成120欧姆,总电阻是12020欧姆,电流是0.9983mA,变化了0.166%,离你的1%要求远着呢。
什么恒流源,什么运放,统统不用,一个电阻解决问题。不过这个电阻需要用精密电阻,温度系数要比较小。另外12V电源必须够稳定。

楼主:
awey 实在快

那 awey 就评论评论我24楼的意见吧。这个最简单,只用一个电阻。

网友D:
铂电阻那个不叫冷端补偿吧?

楼主:
回 iC921

是用铂电阻测冷端温度,对热电偶进行冷端补偿。

网友D:
是这样啊?

感觉太麻烦了。

冷端温度范围并不大,经过标定的半导体温度传感器应该就可以了。AD590好象你们讨论过了。没太注意是怎样说的。

网友D:
看了一下,好象交代并不清楚

什么热电偶?分度号呢?

测温要求到底如何?用于何种场合?

总之,进入“实质”讨论太快。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用铂电阻来补偿。

网友A:
关于单电源的问题

我搭过我贴的那个图,用单电源供电(+12V),Vin=2.5V,Iout的负载为50欧,那么Iout和Vi/R5相差很大,改用正负12V供电,那么Iout=Vi/R5了

网友A:
maychang

你的方法不错啊,很简单,但是我的AD还要测量别的模拟信号,所以我把你的方法改一下,AD还是用固定的基准源,用一个100欧的电阻和铂电阻串联,中间的电压进入AD转换,他们的供电电压为2.5V的精密电压,100欧的电阻为RX70封装的精密电阻(标称误差为0.01%),这种电阻我们公司用得很多的。
  我一开始是想得复杂了,恨流源还不是一样要依靠取样电阻的精度

网友A:
ic921

冷端补偿不用考虑热电偶的分度号,各种型号的热电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补偿,测量要求:因为是测量能端的温度所以测量范围大概0-50度就可以了,因为对热电偶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冷端测量精度为正负3度就行了。还有一个是最好是冷端温度生产过程中不用校准,焊上去就能用。
还有就是为什么选用铂电阻,
用AD590,但是他的价格太贵,采购说要40多一片。
用LM75或者是DS18B02,但是我现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有一些距离不好把IC放在热电偶冷端,并且我有多的AD通道可用。
用普通的二极管,他们的一致性不好,生产过程中要进行校准。

网友D: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方便的,冷端补偿不用考虑热电偶的

事实上,有的热电偶非常便宜而且偶丝往往就直接延伸到输入端,也有专门的补偿方法。我一直想,最简单的方法应当是在冷端反接一个同类热电偶,不知道行与不行?那种用补偿导线的,不过是因为距离太长,直接用偶丝材料成本过高的缘故。而各种热电偶配用的补偿导线类型往往是固定的,反过来用也不行。----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用过也没学过热电偶了,但好象没有搞错。
_____________________
冷端补偿不用考虑热电偶的分度号,各种型号的热电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补偿。

根据这样的测量要求,没必须使用热电偶。这种情况,通常使用热电阻Cu50就OK,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半导体温度传感器----许多都在±1℃的水平上,如果有MCU,可以选择数据输出而不是电流电压输出的。用热电偶又用热电阻补偿,费事又不讨好。仅仅一个铂热电阻,就不止40闷,何况还要外加电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量要求:因为是测量能端的温度所以测量范围大概0-50度就可以了,因为对热电偶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冷端测量精度为正负3度就行了。还有一个是最好是冷端温度生产过程中不用校准,焊上去就能用。
还有就是为什么选用铂电阻,

********找了点补偿资料,放到一起********
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 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 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 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 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在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

http://www.shanghainanpu.com/index.php?type=3&language=1&flowid=29249

网友E:
用一个硅3极管 9014, 把CB接在一起,加一个电阻工作在1mA左

网友A:
iC921

这就是冷端补偿不用考虑热电偶的分度号的原因:
一对异质金属A、B组成的闭合回路中,如果对接点a加热,那么,a,b两接点的温度就会不同,温度不同,就会有电流产生,使得接在电路中的电流表发生偏转。
对于已定的热电偶,当其参考端温度T0恒定时,eAB(T0)为一常数,则热电势EAB(T,T0)仅是测量端温度的函数,人们正是利用这种EAB(T,T0)与T一一对应的关系来达到测温的目的。而热电偶测量的并不是测量端的温度T,而是测量温度差T-T0。在热电偶分度表上,均规定热电偶E-T特性曲线以及配热电偶显示仪表的参考端温度为00C,如果热电偶在实际应用中参考端温度不在00C时,应对参考端温度进行补偿或修正,否则将带入很大的测量误差。

现在讨论的是冷端补偿,补偿导线不用自己考虑,热电偶厂家都帮你做好了

--------------------------------------------------------
为什么不用半导体温度传感器:
用AD590,但是他的价格太贵,采购说要40多一片。
用LM75或者是DS18B02,但是我现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有一些距离不好把这些IC放在热电偶冷端,并且我有多的AD通道可用。
---------------------------------------------------------
为什么选用铂电阻:
因为我们现在的供应商不做铜热电阻,而我们的采购不想换供应商。现在供应商给我们的报价是原装进口的PT100(没有加铠甲的)10元一片。

网友A:
dengm

用三极管或者是二极管,他们的一致性是很不好的,毕竟厂家生产出来不是给我们测温用的。

网友D:
好了,就算你不花钱就得到热电阻

而且是铂热电阻。你用它直接测温不就行了,何必要用它来补偿,多此一举呢?

才几十度的温度,也要搞那么复杂,还真不如将DS1820通讯改成平衡收发,那样1 km的距离也不怕。

---------
我先不想知道用铂电阻补偿的原因,但得先知道用热电偶而不是热电阻测温的原因?一般500 ℃以下都用热电阻得了,有时可能更高一些,何况你现在才50 ℃。

℃℃℃

楼主:
回 yeool 在31楼的帖

用100欧精密电阻和2.5V电源,铂电阻上电流不恒定,测量到的电压不能代表铂电阻的电阻值,必须再转换一次(计算或查表)。当然,用单片机等处理也并不算麻烦。

网友A:
iC921

..........
你搞错我的意思了,我的热电偶测温是0-1600度,
铂电阻用于冷端补偿,冷端温度范围大概是0-50度

网友A:
maychang

我用单片机5秒钟算一次冷端温度,还是不怎么耗资源的,就用这个方法了

楼主:
回 iC921 在37楼的帖

铂电阻测温很准确,事实上温度基准源是铂电阻。不过铂电阻测量温度范围不可能太高,若是测量800℃甚至更高的温度,就一定要用热电偶。

网友D:
我仔细阅读了,应该没有错。

测量要求:因为是测量能端的温度所以测量范围大概0-50度就可以了,因为对热电偶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冷端测量精度为正负3度就行了。

测量要求:

1 因为是测量能端的温度所以测量范围大概0-50度就可以了,
2 因为对热电偶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冷端测量精度为正负3度就行了。
--------------------
根据以上说明,我没看错也没理解错。如果不是我看漏,你在此之前并没有交代这些东西。因此,一直非常迷惑。请见谅。

· 既然你现在是0~1600 ℃,也该说一下分度号。

楼主:
回楼上 iC921

测量要求:因为是测量能端的温度所以测量范围大概0-50度就可以了,因为对热电偶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冷端测量精度为正负3度就行了。

这些在另一个帖里。

看来我另开一帖的主意有点问题。

网友D:
我回去看看,我是有目的地查找过

但并没有看到

网友D:
我是从下面的帖子入手的,里面确实没有,其它并不了解

如果有误会,请谅解。
请大家看看这个tl431恒流源电路 (119字节)

楼主:
回 iC921

那帖是“请大家看看这个tl431恒流源电路”

“既然你现在是0~1600 ℃,也该说一下分度号。”
测到1600 ℃,可能是单铂铑、双铂铑、钨铼等。
不过,是什么分度号与冷端温度没有什么关系,yeool 肯定是在单片机里根据分度表计算的。实际上,有这样的测温仪表,可以换不同分度号的热电偶,用个开关控制,调用不同的程序即可。

网友A:
真是一波三折

从TL431的基准源--别的基准源--二极管测温--4电阻12V测温--精密2.5V两电阻测温,现在总算找到一个简单又比较准确的方法。
在此一并谢谢楼上各位帮我出主意的兄弟!

楼主:
此帖没有侃单片机那里的楼高

不过我认为,比那里的技术含量大,大得多。

网友D:
解决一下我的老问题

我的问题是:“我一直想,最简单的方法应当是在冷端反接一个同类热电偶,不知道行与不行?”

yeool 说不行:
“这就是冷端补偿不用考虑热电偶的分度号的原因:

一对异质金属A、B组成的闭合回路中,如果对接点a加热,那么,a,b两接点的温度就会不同,温度不同,就会有电流产生,使得接在电路中的电流表发生偏转。
对于已定的热电偶,当其参考端温度T0恒定时,eAB(T0)为一常数,则热电势EAB(T,T0)仅是测量端温度的函数,人们正是利用这种EAB(T,T0)与T一一对应的关系来达到测温的目的。而热电偶测量的并不是测量端的温度T,而是测量温度差T-T0。在热电偶分度表上,均规定热电偶E-T特性曲线以及配热电偶显示仪表的参考端温度为0 ℃,如果热电偶在实际应用中参考端温度不在0 ℃时,应对参考端温度进行补偿或修正,否则将带入很大的测量误差。

现在讨论的是冷端补偿,补偿导线不用自己考虑,热电偶厂家都帮你做好了”

这段解释,对我的问题并没有针对性,算不上一种答案。大家说,不考虑钱的问题,也不考虑制造差异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吧?不过,我原来的说法是说反了。正确的应该是:将一同类热电偶按串接在冷端。即象电池那样,+和-首尾相接。感觉上,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但安装时同样要注意偶端贴紧冷端端子并作温度均布措施。

网友D:
我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违背中间导体定律或别的什么定律

网友D:
呵呵,看明白了

不行。

因为冷端的补偿热电偶的两端温度相同,并没有一端为0 ℃,因此不能产生补偿热电势。

网友D:
是哪个帖子?

没找到。

那边的此类帖子,我总有一种过于毛草的感觉,效率低,总体质量也不高。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8楼: 此帖没有侃单片机那里的楼高

不过我认为,比那里的技术含量大,大得多。

楼主:
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很多设备需要用水冷却,为判断设备发热量,需要测量入水和出水的温度差。
如果用两个温度测量仪表来分别测量入口和出口温度,那么因为测温仪表本身的绝对误差,测量结果误差非常大,所以一定要用同一测温仪表测两次。
用两个热电偶,分别放到入水口和出水口,两个热电偶反接,测量两个热电偶热电动势之差,决定入水口和出水口温度差,是否可行?

请 iC921 和 yeool 帮我想想。

网友A:
单片机里补偿是这样的

先算出冷端的温度,在根据热电偶的型号查表得出该温度下热电偶的电压,把这个电压加上热电偶实际的电压就是补偿后的电压了,最后用补偿后的电压查表得出实际温度。单片机计算能力不够,查表再分段线性算是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回52楼 iC921 :争100楼200楼那些

回楼上 yeool :

二位帮我想想53楼的问题吧!是否可行?

网友A:
应该是“加上”

想一想,如果现在热电偶的输出是零的话,那么测量温度就是冷端温度。

如果要测温差的话,把热电偶的两端放在两个温度场就行。

楼主:
是。应该是加上

网友D:
对maychang_53楼的想法的看法

这个温度(差)测出来是容易,但与对象温度拐了好几个弯,散热类型多,而要测发热情况还要考虑流量的问题,我想都不敢想。还不如直接测。

-----
另外,我始终认为yeool 交底要彻底,我们作为外人,不能主观推定他人一定全怎么做,一定不会怎么做。因为任何人在别人眼里再简单不过的事都有可能是复杂的事,或者是被疏忽的事。至于交底后别人怎么看,怎么用,是别人的事,交底清楚不清楚,那就是本人的问题了。

网友D:
是加上,我49楼的后面也讲到了

网友A:
iC921

我本来是寻求帮助,得到一个简单稳定恨流源的,到后来才扯到热电偶的问题,其实也不成在交不交底的问题,只要你深入了设计,网上的资料还是很多的。并且我现在把我的一些思路也讲清楚了

楼主:
提醒 yeool 一句

用2.5V供电给100欧电阻和Pt100串联,电流是12.5mA,自热功率是1mA供电时的156倍。你的测量环境是否允许?

网友A:
恩,是啊

电流要控制在2mA以内,也要考虑AD的分辨率,如果电压变化太小的话要放大一下。

网友B:
长得真快,一天没看就到60多楼了

总算知道搂住的要求了:+-3度、AD、单片机、调校……

假如是这样,什么方案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可用热敏电阻,不怕一致性差,+-3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冷接点补偿(CJC)

CJC对于热电偶温度量测特别重要,它的精度决定了整个温度量测的精度。
假如你的CJC精度为+-3度,那你的温度量测精度也就在+-3度

网友G:
看看,这么简单的问题!!

http://www.baidu.com/s?wd=max6675&cl=3

网友H:
用LM334可以吗

除了用这些外,用LM334可以吗,着是个电流源,可以用来测温度,数据手册上有说明,价格不贵,3块

网友I:
说的有道理

网友A(2007-07-30):
lm334的电流随温度变化

网友J(2012-08-28):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K:
我怎么看不到图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