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我在做电压采集的时候用的AD最大允许电压是5V,而我需要采的电压的有效值是0~5V,也就是说峰峰值最大是7.07V,我想在前端加一电阻分压,但这样一来我采集的电压有效值就变了。请问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没问题的

电阻分压有一个分压系数的,在软件设计中考虑这个分压系数就可以了
比如 输入是5v,分压系数为1/2,程序中把采集到的值x2 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B:
AD之后,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这个数字乘个比例系数。

楼主:
dear blueice119

那我如何确定分的电压就恰好是1/2呢?

网友C:
晕死...欧姆定律...

网友D:
用电位器吧.呵呵.

楼主:
用运算电路

觉得还是用运算电路好一点,因为我采的电压是变化的,为了保证每次都有1/2的系数,干脆用运放直接做一个比例运算电路得了。

网友E:
电阻比较好

因为运放可能要接成"衰减"1/2的方式吧?
还是要依赖外部电阻的.误差可能不好控制

我运放很少用的,也不太清楚,嘿

网友B:
楼主的想法错误

运放构成比例运算电路,其比例仍然是靠电阻完成的。
运放构成的比例运算电路,其精度比电阻分压电路要低,因为除了电阻分压的误差,还增加了运放的误差。

楼主:
呵呵

多谢各位支持,本人已经明白了,用电位器!

网友F:
最好不要用电位器

长时间会出现误差,软件校准最好

网友G:
电阻分压 加 软件补偿

电阻分压 加 软件补偿,才能达到理想值。

网友H:
这句有点意思~!呵呵!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dear blueice119

那我如何确定分的电压就恰好是1/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