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体管放大电路

楼主(2007-07-01):
一般晶体管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压VB等于偏置电压+输入信号Vi,

但我觉得Vi钳位VB,因为Vi与基极并联,那么VB应该只

等于Vi才对,请问我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俺也不明白你的问题出在哪里,看一下模电书吧.

网友B:
怎么钳位,你考虑电阻了没有

楼主:
......

Vi跟偏置电压为什么叠加关系而不是并联关系?

网友C:
你说的输入电路中有没有隔直流电容?

输入电路中有没有隔直流电容(或者叫耦合电容)?
如果有,那么输入电压Vi为0时,电容上的电压就等于偏置电压。所以Vi不为0时,Vb就等于Vi加电容上的电压。
如果没有耦合电容,那就是直流放大器了。直流放大器的偏置必须与前级电路(或信号源)结合在一起考虑,不能单独设计。

网友D:
是等效Vb+Vi

因输入电压的改变,通过限流电阻使得电流Ib改变,而Ib的变化引起了Vb的变化(输入V-I曲线)。

楼主:
.......

to tuwen:
原来输入电容有存储偏置电压的作用,我一直以为只有滤Vi的直流的作用
按你这么说VB的确=偏置+Vi,但如果没有这电容,VB是不是钳位在Vi

再想请教一下,我看到有正负电源供电的电路不需要输入电容,
              请问又是什么缘故呢?

楼主:
顶一下....怎么没人回

网友B:
没有电容,也是叠加

你看看线性电路的叠加原理就行了,当然了,对于工作在工作区的管子是可以用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的。

有输入电容,是交流放大器; 没有输入电容,是直流放大器。

个人理解,请各位大虾指正。

楼主:
回楼上

没有电容的话为什么你说是叠加呢?叠加是串联才会叠加吧,如果并联就应该是钳位吧,因为输入信号Vi是并联在基极和地间,这样基极电位不就被Vi钳位了吗?

网友C:
回复 w00m

没有耦合电容,那就是直流放大器。对于直流放大器,输入信号源也是偏置电路的组成部分。理想的电压信号源是不可能直接加在基极上的,因为那样势必将偏置电流短路掉。因此,要么信号源串联一定的电阻接到基极上,要么信号源本身就有较大的内阻。输入信号是经过电阻分压后再与直流偏置电压叠加在一起的。

网友:
很好

看来楼主还没搞懂电路的大信号跟小信号的区别分析

网友E:
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

Vb是没有大变化,Ib有变化.所以没有被钳位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