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LM158替换TL082

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网友A:
两者的带宽相差很大,不是随便可以换的

网友B:
从图中阻容数值看,带宽要求好像不高

不过R4C2有点怪,R1C1令6.6kHz以上频率增益下降,R4C2又将其提升,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带宽要求是不高

带宽要求是不高

楼主:
哪位大侠分析下电路?

网友C:
.....

楼主,R4,C2串联组成的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D:
r4c2和r6c5是一个带通,r1c1是一阶衰减

r3r5是配合设置直流偏置,通过第一个运放后,带通信号和原信号做减法,不出意料的话,应该是个普通的高低音频提升电路,应该可以直接代换,不过代换后可能会振,最简单的就是在代换后的运放的-脚和输出脚跨接密勒电容即可。呵呵,吃早饭咯……

网友E:
答复

对于直流放大电路,是可以的

网友D:
楼上真能回复,输入输出都是隔直电容呢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