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公布]反相放大电路,Rf取值的理**式,17楼书上有推

楼主(2007-07-02):
书名: 现代电子电路原理与设计
例如放大倍数为10,取Rf =10k,r1=1k 或者 取Rf =20k,r1=2k ,到底那个好呢.当然r1取的越小越好是一个理由,还有无其它条件了?
1.为什么不取1M以上的电阻,《实用开关电源设计》里用很直观的方法讲出了原因,1M的电阻就想当于你加了一块pcb在你的电路里,谁会用pcb当电阻呢.实际中你使用了1M的电阻,而pcb不作处理,电流都已经从pcb上漏掉了

网友A:
什么公式?有这么算反相比例的么?……

网友B:
看不懂

好好看一下画图工具的帮助文件,再给出一张符合正规书写格式的图来。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在WORD中制作,然后拷屏摄取之。当然,最好是去年回车。

网友C: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自己先搞清要说什么吧。

网友D:
楼主的意思说的挺明白呀.

同样的放大倍数,比如2,Rf和R1可以取1M和0.5M,也可以取20K和10K,甚至100欧和50欧.

楼主想问,满足Rf/R1=2的前提下,到底取多大的合适.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可能跟反馈深度有关.谁能谈谈原理呢?

网友A:
搬个板凳来听课

打好墨水,拿好纸,认真记笔记,考试准备打小抄……

楼主:
老鹰,tjsheep and ic921 斑斑说偶写的意思不清楚

偶修改过了,意思才清楚的

网友E:
这个问题《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上有讲,北航的书

取决于运放的性能,比如失调电流等等
要是取1M级的电阻,电流过小,而失调电流就可以与之相比了,所以精度会下降
取小了电流过大功耗大,取平衡就好了

网友F:
不是越小越好,Rf =10欧,r1=1欧 就不行

网友B: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我也想问楼上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我也想问

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想问,说明问题确认存在,高手帮忙回复一下嘛

网友H:
昨天刚看到相关的东西,一般先去Ri与信号源内阻相等,然后根据要求的放大倍数在选定Rf.

网友G:
to ic8506

好,谢谢你的回复,Ri也就是图中的R1吧,像你说的那样取有什么好处呢?帮忙回复

网友I:
推导过程好复杂

花了好几张纸还没有看到希望!太烦琐了,累得吐血,放弃。
这个公式的来源在于反向放大器的误差分析,主要影响因素是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求出理想放大器输出电压和误差模型输出电压,求相对误差。最后找相对误差的极值,得到关系式。

若是能找到《现代电子电路原理与设计》这本书,(原子能出版社)张卫平 张英儒 编著。在p16有提示和结论,没有过程。可以参考一下,真要推导还要安静下来,仔细研究了。

网友J:
你的公式好像是说反了!

KF=-RF/R2才对!

网友K:
tjsheep多搬个板凳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想知道,平时设计大都没有深究这个问题,通常都是折中取电阻值。
做个记号等高手来拍板。。。

网友J:
有人出来说几句吗?

网友L:
取决于信号源、本级运放的内阻和输出能力,并不是越小越

也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M:
Rf不能去太大的理由

Rf太大,如超过1M,电阻本身产生的噪声会变大,在放大倍数大的情况容易在输出端产生噪声。详情请见TI的《Op Amps For Everyone》里!

网友N:
同意 bbyeah 说的

网友A:
楼上这些泛泛而谈的就不要来显摆了,回答的都文不对题

问题是:这个公式对不对?对的话如何推导?其他的就不要东拉西扯了,一般的规律这儿哪个不会说上几句啊?……

网友O:
回~

 就是虚短、虚断的概念,电流只通过R1和Rf,把它们的连接点近似看成接地,这样Uin=R1*I,Uout=Rf*I,A=。。。

网友P:
第三个公式不是很明白

前面两个公式没什么问题。

我想第3个公式是不是考虑反馈电阻上电流对输入电流及输出电流的影响吧。

我想数值可能就是考虑Rid>>Rf>>R0。第三个公式是折中,不知道为什么这么

取值?会不会出现很糟糕的情况呢?

网友Q:
我的看法

反馈电阻太大,流过它的电流就很小,理论上不能满足虚短的条件,同时正如楼上的高手所说,失调电流就比有效信号大。反馈电阻太小,同理不能满足虚断的条件

网友R:
建议电阻取 100k和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