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电路,请问怎么控制输出

楼主(2007-07-02):
这个电路怎么通过单片机的一个I/O脚去实现控制LM317的输出?而且输出的直流电压可以到0.1V的分度!
是不是PWM?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PWM与电压输出之间的关系?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是PWM

单片机输出PWM脉冲,经三节RC滤波后变成直流电压,作为基准加到运放正输入端,317的输出电压(经R12、R13分压)加到运放负输入端,负反馈调节的结果使二者相等。
因此,输出电压是:
      Vout*R13/(R13+R12)=Vcc*D
      Vout=Vcc*D*(R13+R12)/R13
D是PWM脉冲的占空比,Vcc是脉冲的幅度,近似等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

网友B:
请问LS:

   此时LM358输出怎么考虑?
   R11作用是?

楼主:
那么请问

那么, LM358的PIN 4和PIN 8分别接到V-和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LM358的输出

LM358的输出电压等于Vout-1.25。如果输出电压需要从0V起调,LM358需要输出负电压,因此必须有负电源。
R11的作用是为LM317提供最低工作电流。如果没有这个电阻,输出空载时LM317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好人啊!

十分感谢!

网友C:
呵呵

太好了,可是我还是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