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此电路实现PWM控制LED亮度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7-07-03):
如图,PB10接的是CPU的IO口,输出PWM信号,频率为100HZ。我试了下通过改变占空比可以改变LED1灯的亮度。请问下大家这个电路这样实现有没有什么问题?
LED1灯的电压为4.2V,电流300MA

网友A:
要C62干什么?

网友B:
不如用个LED恒流驱动IC

R70会很烫,不如用个LED恒流驱动IC,一般都会有PWM控制输入。